丰收
这个电机怎么才会转?

楼主(2016-09-02):
手头有十几台多摩川伺服电机,由于没有驱动器等于报废,请教高手怎样不用驱动器,怎样让它简单的转起来?

网友A:
刹车松了 用手转

网友B:
你可以当做永磁同步电机使用!!!有些变频器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C:
变频器可以驱动

楼主:
我用台达2.2kw变频器驱动,调到5hz电机动一下,驱动器过流报警? 不行

网友D:
高手的想法就是不一样 膜拜

网友E:
楼主果然是高人,,,省钱省出新高度

网友F:
高手再创新吗?去买本书,学习学习,安全第一。学习是好事,安全第一,学习要注意学习方法。

网友G:
变频可以驱动,
不是吧,我还真没有听说过了

网友H:
很好奇有没有大师真正用过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并且成功的?

网友I:
自己做个驱动

网友J:
呵呵,又长见识了

网友K:
用变频器驱动不如买个伺服驱动器

楼主:
驱动器买不到

网友L:
西门子有一款变频器可以驱动伺服电机,但普通的不带这种功能的变频器是不能驱动伺服电机的!
伺服电机里面的转子是永磁的,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手转动轴,三根电源线会有电压输出,而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是没有的

网友M:
沒有驅動器,你就把它扔了。

网友N:
ABB ACS880和西门子S120都可以驱动伺服电机

网友O:
自己用手转

网友P:
选可以带同步电机的变频器,安川的A1000,三菱的A800等,国内品牌的也有。

网友Q:
很多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是一体型的,参数模式可以设置,既可以当做变频器使用,也可以当做伺服驱动器使用,像西门子S120等等
学习

网友R:
引用 楼主:
驱动器买不到

你那电机什么型号?说不定有可以代替的,最好拍几张电机的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S:
真是没有不可能,只有想不到
爱家爱china

网友T:
引用 网友G:
变频可以驱动,
不是吧,我还真没有听说过了

变频器必须是支持同步电机的

网友U:
大触呀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V:
是的。可以用变频器来驱动伺服电机的。我经常用安川,ABB ACS550驱动7.5KW的伺服电机,在应用上是用来做塑料分条机上的收放卷应用,伺服电机用来做收放卷这种要求力矩大,要求反应速度快而且控制精度要求高的场合就很适合这种应用。不过在参数设置上是不能按普通变频器的设定方法来设置的,比如我在ABB变频器上的应用是,一定要认真按照说明书上给定的方法,设置好参数组9904至9910,比如9904选择有反馈式矢量控制模式,电机的,标准频率也要根据伺服电机的实际情况,有时会设设置成100HZ以上,通过反复调整这些参数来确定电机的最佳工作频率,电压,电流,转速等参数,一旦设置好正确的参数以后,电机的运行效果要比普通电机好得多,因为,伺服电机本来就适合工作在高转速高精度的场合的。实际上伺服电机就是一个有反馈系统的同步电机啦,没有什么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