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请教伺服带动转盘问题 谢谢

楼主(2016-09-03):
求教各位朋友一个问题,现在正在调试一台配有台达B2伺服电机,编码器最大分辨率是160000p/rev ,电机直连一台减速器,减速比是25:1(电机端25,减速器输出轴是1),减速器输出轴套一个直径50的同步轮,通过同步带带动一个外径70的同步轮来驱动转盘旋转,现在怎么设置电子齿轮比,以及我设定转台每次旋转角度和旋转速度改如何来比例转换,折腾了两天,还没有搞定,

网友A:
一般来说伺服电机的小惯量的都是3000rev/m 你速比是25:1 也就是伺服电机最多是120rev/m 也就是一转的最小脉冲为1334个
后面输出应该是个加速同步齿轮 为了方便计算你可以定义为2000个脉冲一圈 齿轮比为 80 :1
你如果要设置转台的就反过来计算即可 勿喷

网友B:
首先你这样来算,第一用160000*25=4000000这表示减速器输出一圈的脉冲数。然后同步轮又有一个速比(同步轮是要数齿数,不是外径)先暂按50/70计算吧,4000000*50/70=2857142。85714这表示旋转一周所要的脉冲数。假如1个脉冲对应0。001度。2857142。85714/360000=7。9365079365 台达B2支持32位数约分后=15873015873/2000000000因为B2支持几组电子齿轮比速度可以用另外的电子齿轮比来算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指点 刚才我问过进行工程师同步轮的减速比是1:1.5(减速器输出轴:转盘同轴轮),那么旋转一周所要的脉冲数就为4000000*2/3=2666666.666666667 ,假如假如1个脉冲对应0。1度,2666666.666666667 /3600=740.7407407407408,
那么我在PLC运算中把设定旋转的度数乘以740.7407407407408,得出这个角度所需要的脉冲,可是这个小数点后这么多数字,计算下来会不会有误差呢

网友A:
围观 围观 坐等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