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关于信捷解密软件

楼主(2016-09-03):
各位大师有没有信捷xc2系列的解密软件啊?有台设备控制程序有问题,厂家倒闭了程序加了密,不知有没有这种解密软件。

网友A:
联系信捷试试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B:
重新写吧

网友C:
我享受信捷一级代理,在解密问题面前还是遭拒绝。

网友D:
不知道原厂家右没有解密
外界肯定是没有的

网友D:
还是重新写吧

网友E:
等待大神

网友F:
大神都还在睡觉

网友G(2016-11-12):
从新写吧,我们三条线都从新写了
工控买卖

网友H:
别想了.解不了的,重写!

网友I:
如果能解密,信捷没人用了。

网友J:
解不了的,
直接重写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如果能解密,信捷没人用了。

一般人能解密,信捷的就不会有人用了,多数使用的人就是看重的这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一般人能解密,信捷的就不会有人用了,多数使用的人就是看重的这点。

信捷的稳定性也可以

网友M(2016-12-14):
这么牛,难道信捷的加密技术全球无人能破吗?那如果所有的PLC都采用信捷的技术不是天下太平了吗

网友N:
信捷单机可以,做网络大系统不行

网友O:
信捷用在通信网络控制中很不稳定!

网友P:
难怪现在信捷PLC在很多小设备上越用越多

网友Q:
信捷的解密暂时还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