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3):
请教s7-200SMART如何破解密码,清除也可以
~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

是的,网上有说用tf卡恢复的,不知道具体操作
~

网友A:
等下  下午我发教程给你 现在下班了 这个容易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下  下午我发教程给你 现在下班了 这个容易

谢谢前辈

网友B:
不要里边程序了很容易清除里边的内容。当然也可以直接把自己的程序灌进去。当然这等于没说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里边程序了很容易清除里边的内容。当然也可以直接把自己的程序灌进去。当然这等于没说

smart4级密码是不能下载程序的也不能上载 必须只能清除 或恢复出厂设置 想要破解  目前smart的PLC破解还没流广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

网友A:
在这之前要注意 这样CPU里面有程序的话恢复之后就没有了    操作之前要考虑好

创建一个文本文件 里面的内容是RESET_TO_FACTORY 把名称改成S7_JOB.S7S  文本文件后缀是TXT 要改成S7S 把这个文件放在
4G到16G的内存卡里面  在CPU断电额情况插入内存卡 上电 CPU的STOP以 2 HZ 的频率交替点亮  之后断电拔掉就可以了
附件: S7_JOB.rar (1 K) 下载次数:2032
  •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zz2679493) 666
  •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C:
    下载个口令破解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之前要注意 这样CPU里面有程序的话恢复之后就没有了    操作之前要考虑好

    创建一个文本文件 里面的内容是RESET_TO_FACTORY 把名称改成S7_JOB.S7S  文本文件后缀是TXT 要改成S7S 把这个文件放在
    4G到16G的内存卡里面  在CPU断电额情况插入内存卡 上电 CPU的STOP以 2 HZ 的频率交替点亮  之后断电拔掉就可以了

    可以了,再次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mart4级密码是不能下载程序的也不能上载 必须只能清除 或恢复出厂设置 想要破解  目前smart的PLC破解还没流广

    请问大师,清除和恢复出厂设置有什么不一样吗?源程序都会丢是吗?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师,清除和恢复出厂设置有什么不一样吗?源程序都会丢是吗?

    清除是把CPU已有的程序数据系统配置清除 恢复出厂设置看字面就知道恢复到出厂的设置系统配置固件等全部恢复到出厂 源程序会丢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E(2016-12-26):
如果要里面程序就要破解了,我找的昆山万胜破解掉了。

网友F:
你应该学习别人的程序去学习PLC,还是了解设备工艺来参悟PLC程序。去学习PLC程序可能是大部分刚入门的实习生或技术员掉进去陷阱。

网友G(2017-03-05):
哪位同事有s7-200SMART最新版本软件,西门子官网下载要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