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3):
这个Timer执行不了

网友A:
请查看下TC0有没双线圈啊,
或者你单独写最后两行程序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下TC0有没双线圈啊,
或者你单独写最后两行程序试下。

你好,我是在FB块中写的,当我调用一个FB块时可以使用,但是两个的时候就无法调用。类似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在FB块中写的,当我调用一个FB块时可以使用,但是两个的时候就无法调用。类似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重复调用用TON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复调用用TON函数。

不是很熟悉TON,写了以后报错,有相关参考资料么。或者麻烦大神写一个列子,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熟悉TON,写了以后报错,有相关参考资料么。或者麻烦大神写一个列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错误。可以上传你的程序么

网友C(2017-05-16):
把最后面OUT_m中的tc0改为ts0

网友D:
TON和TIMER都可以在FB中无数次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