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4马达啸叫是什么原因?求帮助!!!!!!

楼主(2016-09-03):
三菱J4马达通电就啸叫,移动的时候也会叫,叫声是编码器那里发出来的,我用手摸,震动的厉害,这是共振原因还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遇到过的朋友解释一下,给个解决的办法,谢谢!
谢谢大家给予的指点,再次感谢!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A:
1、机械联轴器装配不同轴原因;2、电机功率选小了。

网友B:
惯量和PID没调好

网友C:
应该就是二楼说的这个原因

楼主:
根据实际情况来看,一楼说的可能性大点,明天我直接脱开看看,不带负载试试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D:
有这种声音肯定不正常,需要停下来检测,最直接的换个试试

楼主:
刚到公司,马上试一下看看,到底原因在哪里?有问题休息都休息不好,所以说象我这样的人就是想不开,哈哈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E:
增益没有调整好!

网友F:
伺服马达增益没调合适

网友G:
增益没调好

网友H:
所有楼上所说的都有可能,包括你所说的共震,
我以前装过一个很薄的分度盘,不锁紧没事,一锁紧就震动,后来查到就是共震的原因!
还有个原因:如果U、V、W当中有两根对调了,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I:
楼主在苏州上班?

网友J:
自整定一下

网友K:
1、惯量比,增益参数没调好   2、电机出力轴受到撞击偏心,所以发出声音

网友L:
最后的原因呢 ?

网友M:
修改PA09,设置自动调谐的响应性会好,设置好后要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后的原因呢 ?

最后是由于输出扭力不够,加装一只减速机后就OK了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最后是由于输出扭力不够,加装一只减速机后就OK了

长知识了。  输出转矩不够以前见到的是来回抖动。原来还可以叫。

网友O:
调整PA09数值,变小一点试试

网友P(2016-12-21):
就是马达参数没有调好,跟机械结构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