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编程软件安装出问题了

楼主(2016-09-03):
系统是WIN7 64

楼主:
是不是WIN7 64位系统不能安装 啊?

网友A:
能安装,
但安装规范最好遵循西门子软件的要求。
例如路径最好不要有中文字符,系统不要用那些流氓卫士之类的胡乱优化等。。。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我就是WIN764

网友C:
可以安装的,应该是你软件版本不对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D:
S7-200 64位要SP9,也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大家 后来换了个软件OK了

网友E:
师兄做过200和施耐德变频modbus485通讯吧,你这个怎么接线的啊?是用网线直接接到200PLC COM口3和8吧?变频器参数怎么设置的啊?对应的的MODBUS地址是多少?频率和命令字的地址?求资料,最近也在学习这一块,用的网线,前几天有信号,现在又没有了,施耐德的变频器通讯设置好了是不是要激活?求师兄详细讲解下,我qq895784589

楼主:
我还是好多年前玩过的 比较麻烦 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F:
西门子软件就是麻烦!看看路经中是否有中文字符

网友F:
建议还是换用SMAR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