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离子探针如何与三菱PLC连接?

楼主(2016-09-03):
请问各位大神,火焰离子探针如何与三菱PLC连接?放在火中的部分接什么,不放在火中的部分接什么?因为火焰离子探针产生的电动势是热电动势,只有20uA左右,我需要PLC能读取到它的信号,最好用数字量,最好附接线图。再次感谢.....急。。。。。。。。

网友A:
火焰离子探针直接与PLC连接我也没连接过,先查查看!

网友A:
火焰离子探针,在有火时产生约20微安的电流,这样的话,是无法和PLC进行连接的,需要用变送器,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产品了。
我需要数字量信号,用变送器变成4~20mA的电流不就是模拟量了吗?数字量具体怎么弄?
下载积分:+1(初出陌路) 真诚感谢!

网友B:
加模块才可连接PLC
真诚感谢!可以具体说说吗?加什么模块?具体怎么接线,我只需要采集数字量信号。
下载积分:+1(初出陌路) 真诚感谢!

网友C:
AD/DA转换模块说取20MA电流信号
可以具体说说吗?
下载积分:+1(初出陌路) 真诚感谢!

网友B:
用2AD模块,有说明书的你按照图接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