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FBs联机上载程序到电脑问题。

楼主(2016-09-04):
一客户有台设备用FBs的PLC,设备出了问题,设备厂家倒闭找不到维修人员。叫我帮看下什么问题,因为永宏的没用过,但是在开启专案一一联机至PLC一一是否开启对应专案档案(点否)一一联机(设好通讯端口)一一点确定。可以联机起停PLC,但问题是电脑上怎么看不到梯形图程序。我下了个永宏较件说明书看了下,操作好像没错啊,说明书上说这样连机成功台电脑上就可以看到程序,我怎么看不到,难道是那里操作错了吗,请熟悉永宏的大师们指点.......
上传联机时的文件

楼主:
大师门怎么没有发言的.啊???????????????????/

网友A:
3k应该是空的,程序没有上传到电脑。

楼主:
谢谢回复,连机后程序不是显示在电脑上吗.

网友A:
联机正常的就在电脑上显示程序。

网友B:
应该是被删掉了

楼主:
那如我这样操作不会删除原机程序吧

网友B:
你那PLC应该是空的吧?

网友C:
没有完全链接上吧?有加密的话,可以启动停止plc,不能上传程序

楼主:
我连接上后.可以启停,但是电脑上显示空白.没有梯形图.第二天在次去连接.操作一样,又能连不上了.并且ER错误灯闪亮.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D:
应该是被限制上传了

网友A:
按你所说的应该是没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