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伺服速度问题

楼主(2016-09-04):
伺服速度可以控制,用位置指令,有点不太明白,既然速度可控为什么还要加减速器!是希望伺服工作在额定转速,来获得实际运行速度吗?什么时候情况加减速机

网友A:
增大扭矩

网友B:
增大扭矩,直接拖动负载容易造成电机过载报警

网友C:
扭矩加大,,惯量加大,,速度降低,,(能量守恒),,但是前提是速度降低能满足你的实际需求

网友D:
增大转矩,

网友E:
直接拖动的话,扭矩太小,容易报警吧,加大后,在速度最低的时候更能体现出来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F:
楼上都对,直白说就是用小功率电机也能带的动大家伙

网友G:
速度低的时候,没加减速机的话,电机转不动,扭矩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