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4):
用的是QD77MS16的轴卡,通过SSCNET Ⅲ 与全新的三菱JE-B伺服驱动器进行连接,但是一直通讯不上,请问一下,需要进行什么设置吗?
QD77轴卡的设置是正确的,因为与其它设备已经调好的JE-B伺服驱动器能通讯上,应该是驱动器的设置有问题,请问有了解的吗?拜托了

网友A:
可以通讯的。这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可能的原因有很多种:
1、硬件故障(可以通过调换硬件来发现)
2、伺服站号设置不对
3、模块设置不对
4、光纤问题。
  • 下载积分:+1(人工的智能)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讯的。这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可能的原因有很多种:
    1、硬件故障(可以通过调换硬件来发现)
    2、伺服站号设置不对
    3、模块设置不对
    4、光纤问题。

    关于原因分析:
    1、硬件故障:我这边已经进行了不同的伺服驱动器的测试,用的是新买的驱动器,但是没有通讯上;
    2、伺服站号设置不对:进行了一个伺服驱动器的测试,设置的是轴1,驱动器的屏幕显示是b01,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3、模块不对:已经将模块替换到其它的设备上,用同样的通讯方式,插入光纤,写入参数,可正常使用,通讯正常
    4、光纤问题:进行了两根光纤的替换,均无法通讯上。

    这样的话,可能是硬件故障或者伺服设置不对?

    请问这样分析对吗?

    伺服应该如何设置才算正确的

网友B:
    JEB伺服驱动器参数中有个选择测试运行
    站号不能重复

网友C:
    伺服数码管显示多少?都是b01、b02等这些吗?还是A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数码管显示多少?都是b01、b02等这些吗?还是AB

    b01
    小侯

网友D:
    依據站別設定不一樣
    應該會有b01、b02、b03....b16
    如果只有b01能連接上那應該是你沒有調整站別
    站別是在控制器上有個旋鈕切換

  • 下载积分:+1(人工的智能)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分析,之前有说过,QD77轴卡模块直接插到其它设备上时,可以正常通讯和控制电机,驱动器的型号同样是JE-B的,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用MR Configurator2进行系统监控时,两次系统配置的显示和伺服识别的配置竟然不一样,如图所示,第一次为J4-B,第二次为JE-B,还是能正常通讯,请问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