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5):
如题。NPN输出的三菱3U能不能带西门子V90伺服?

望知道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A:
好像欧洲的是PNP的吧,我记得施耐德的就是,和日系的不一样!
QQ:569456723

网友A:
这是三菱NPN的
QQ:569456723

网友B:
西门子有转换模块,,或者你看看书吧,,西门子小伺服我也用过是npn的我用200PLC加了转换

网友C:
要什么转换模块,直接接

网友D:
楼主看看这个图,我用S7-200 226是直接脉冲Q0.0 接36脚,方向Q0.2接38脚,37、39脚接0V,没有加过任何转换,可以正常运转;三菱的可以这样接了试试,36、38脚接24V,脉冲Y0 接37脚,方向Y3接39脚,手头没三菱的PLC,不保证这样一定行

网友E:
三菱FX3U带西门子V90伺服,这配置怎么看上去怪怪的呀,还是楼主有特殊爱好。
旭迈机电

网友F:
可以的
附件: V90接三菱PLC.pdf (49 K) 下载次数:226
  • 下载积分:+3(轻松的小木屋)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zz2679493)

网友G:
    小心丢脉冲哦 HowtoslovemissingpulsebyV90PTI.pdf (150 K) 下载次数: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