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块里面的接口里IN或者OUT的地址可以修改吗?可以话怎么改?(如图)

楼主(2016-09-05):
各位大哥,小弟刚接触西门子,请教下FB块里面的地址可以改吗?可以的话怎么改,谢谢!如图

网友A:
好像改不了 可以调换顺序 改这个东西的目的?
FB块会占用I/O地址,就是在整个程序中,不能重复这些I/O了,那就会不好排列,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请指教,谢谢!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B:
这个不一定要用外围的I/O,用中间变量M地址也可以的。
变量地址是系统自动生成的,用户只能调整顺序、数据类型修改。
谢谢大哥的提点,我明白啦!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能否贴个图?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