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5):
现在厂里一台设备老是出问题,想把程序打开研究一下,PLC 是TWDLCAA24DRF,哪位大哥有这个的硬件介绍和WIN7   64位中文版的编程软件。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用的哪种串口协议,还有针脚的意思。想自己做线。官网上的Twidosuite是英文和法文版的。Twidosoft3.5没找到WIN7  64位版本的。

网友A:
在虚拟机里面安装,不支持64位。
不是串口协议,是485通讯,找个USB转485就可以,十几块钱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虚拟机里面安装,不支持64位。
不是串口协议,是485通讯,找个USB转485就可以,十几块钱的就可以了。

这个接口我有,转换器也有就是不知道哪个针脚是date+,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Twidosuite2.15c中文版应该可以

朋友能否给我发个连接,或帮我传一份Q136236872,谢了,官网上的怎么才2.11

楼主:
朋友们都没的这个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