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高手看看我哪里错了,触摸屏显示vd200数值不对

楼主(2016-09-05):
高手看看我哪里错了,触摸屏显示vd200数值不对

楼主:
plc用电脑监控画面

网友A:
你让我们看啥?
程序呢?
程序以及图片已经上传,谢谢
永无止境 !@#$%^&*

楼主:
高手看看我哪里错了

楼主:
高手看看我哪里错了,触摸屏显示vd200

网友B:
用触摸屏编程软件通道处理处理下

网友C:
VD200是32位浮点数,触摸屏对应设置就行了,
vd200是实数,但是触摸屏就是不显示,烦劳帮忙看看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明天试试看

楼主:
还是连接不上,高手们出出主意

网友C:
我没有用过你那个屏,不知道怎么设置,你把触摸屏数值显示属性截图上来看看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

网友D:
交叉引用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C:
就是你箭头指的VD200那里,双击打开属性看看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

网友D:
交叉引用了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C:
没注意看你的程序,交叉引用还不止一处,不够细心哦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C: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楼主:
感谢大家,毛病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