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FX3UPLC怎样通过FX3U485-BD通讯在一起,急求!

楼主(2016-09-05):
2台FX3UPLC怎样通过FX3U485-BD通讯在一起,步骤,程序,谢谢了

网友A:
通讯手册上有很详细的例子,并联链接或者N:N网络都行。

网友B:
用M8070和M8071就可以了

网友C:
找供应商

网友D:
首先做跟485的通讯线,很简单,在设置通讯

网友E:
并联链接,一个主站,一个从站。

网友F(2017-04-08):
你的FX3U-485BD 怎么接的线,不会接线啊!

网友G:
给点服务费,手把手交会你,QQ120402489

网友F:
你通讯接的线是怎么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