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6):
修改了个电镀线程序,好嘛~下料倾斜气缸不会动了,以为自己哪改错了,但自己又没改下料处的动作,查了下原程序,然后我就直接懵逼了,原程序也是错的,可可可之前这程序明明正常在做的,难道在我上传程序的那一刹那,程序变化啦?还是Q系列的PLC能存储两个程序,一个用来运行,一个用来上传?然后我上传了个错误的程序?有图有真相!最诡异的是这SM401加在那是怎么让B805置ON的。。。。。。。。还有吧这程序错了还错的这么工整有条理,这以后还要密码干啥,完全不怕原程序被人剽窃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然后改成这样好了(改动主要是在原先55和56槽中间加一个密封槽,即原先的56号槽位变成57号槽位)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清理PLC内程式,然后再重新写入进去。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B:
Q系列PLC,如果你的程序是分段的,带标签的,只写其中部分段进去,读出来就会和执行程序不一样,我遇到过很多次
没有分段。

网友C:
看来你是真没有搞过电镀线,电镀线是走内存,解释编码的格式执行程序,你这样改一下就可以,如果你是没有做过的话,还是相当的有难度。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是真没有搞过电镀线,电镀线是走内存,解释编码的格式执行程序,你这样改一下就可以,如果你是没有做过的话,还是相当的有难度。

大神,A,B,C,D,E车是按您说的通过内存数据+变址来执行动作,但上下料部分的动作是通过位移指令一步步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您了解的电镀线程序和我了解这个的编程方式不完全相同。我不在电镀线行业工作,只是厂里有两条电镀线,让我优化下工艺流程。第一次解读电镀程序的时候 的确很费脑子。再者 不管程序是通过编码译码还是顺控的编程思路,最终还是要通过输出点输出动作,故而这上传的源程序的确错的,但之前运行的程序又肯定是对的。要是PLC有这功能倒也不错,也不怕别人偷程序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E:
Q系列运行中写入,读出来时程序还是之前的程序,读出后校验一下吧
  • 下载积分:+5(wu32u2) 原来如此~
  •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网友F:
    这种情况很正常,如果是标签化编程写的程序没有原程序,即使你读出来,重新写入,肯定不能正常运行,你肯定还是没有经常写三菱的程序。我自己做的程序如果没有原程序照样懵逼,读不全。做的多了你就明白了。
    标签化编程怎么弄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