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OV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碰到

楼主(2016-09-06):
指令MOV D500 D1,d500是从4AD里读出来的实时数据,D500数据变化但是D1不变化,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请问你执行条件是什么啊。

网友B:
新建个程序,只有AD 和MOV ,试试就知道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导致。

网友C:
原因:
1,条件不通
2,D1被占用
解决方法:
新建一个程序,其中就只有二行: M8000 MOV D8013 D500,M8000 MOV D500 D1。

网友D:
可能没有注意16位和32位,不知道在哪里已经用了D1.

网友E:
被佔用了
看看d0是否是32位的指令

网友F: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要么是你的d1用过了 要么是你的D0 占用了你的D1

网友G:
1,PLC拨码开关在STOP状态(我遇到过)
2,如果是Q或者L系列PLC,是否在设置中将子程序添加到扫描中
2,D被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