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刹车电阻的使用

楼主(2016-09-06):
500W200Ω刹车电阻能用于FR-E740-3.7KW变频器上吗?说明书没具体提及刹车电阻的阻值及功率,手头有个刹车电阻,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11kw以下变频器内有制动电阻不用外加的。
下载积分:+5(路在何方)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kw以下变频器内有制动电阻不用外加的。
之前使用的是艾默生变频器,4KW的有刹车电阻,现在有台设备也是3.7KW的变频器也有刹车电阻。谢谢提醒

网友B:
制动电阻有选择的,不能随便乱用!
下载积分:+5(路在何方) 热心助人!

楼主:
三菱的原装电阻要600左右大洋,我今天看了另外一台设备,没有外置刹车电阻,所以不纠结这个问题了,谢谢楼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1kw以下变频器内有制动电阻不用外加的。
我孤陋寡闻,见过小功率伺服有内置刹车电阻,变频器还没见过内置刹车电阻的,终于听说了。

网友D:
FR-E740-3.7KW变频器 要用150欧155W的电阻 功率可大可小,阻值要一样。

网友E:
有的规格是内置刹车电阻的,三菱A700的就是

楼主:
E740-3.7K变频器说明书并未提及刹车电阻的阻值及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