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6):
  电机采用步进电机,要求每次步进25mm,现在用的定位指令是相对定位DRVI,但是有个问题,相对定位会有累积误差,用绝对指令DRVA 需要确定机械原点和电气原点,每次开始先回原点,使用回原点指令近点信号怎么设置 ?是直接加一个接近开关还是其他的感应器 ? 只是单纯让同步带走25mm的话,近点信号就没必要吧?大神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分析具体问题,是丢步还是细分数设置的问题
本身用相对位置控制本身就存在累计误差,细分只是减小振动,和精度没关系的

网友B:
累计误差不是你根据DDRVA还是DDRVI确定的。DSZR  X0 X0  Y0 Y4   把原点和近点设置成一个信号就好,X0可以是X0-X7
我的意思是不管是回原点还是带DOG的回原点,近点信号需要外加感应器吗?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 QQ:569456723

网友C:
    关注这个问题 有现场相片吗
    就是驱动步进电机,相对定位指令本身存在累积误差就和带增量式编码器的伺服电机也会产生累积误差,这样的说法,对吗?

网友C:
    精度有多高 误差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