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数值输入到变量,如何计算到PLC的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6-09-07):
三菱触摸屏GOT数值输入D11,表示变频器的频率f,0~50Hz,GOT连接PLC,PLC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入范围0~4000,输出4~20mA到变频器。
触摸屏GOT数值输入为模拟量,先转换为数字量:D11 = D11÷50×4000,然后D11经模拟量模块输出到变频器,就是实际需要的频率。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过程是这样计算吗?有什么问题?
子非鱼

网友A:
你这智商啊 就没想过有小数点吗 一般都是50.0 你可以50.00hz 数据不变 小数点 后移 这下 好算了吗

网友B:
1.整數 => D11*80
2.小數1位 =>触摸屏:設3位數,小數點1位。
例:
20.5 =>實際為205
D11*8
應用方法很多,看個人習慣。
另:使用暫存器盡量採偶數位,如D0、D2、D4............。
避免無謂問題產生。

网友C:
一楼正解

楼主:
一楼话糙理不糙,感谢!
二楼,又学到一点知识,谢谢~
子非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