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大家不知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一个程序,仅只能给一台机器的PLC专用,却在别的同型号的PLC中不能运行,这样对于远方有客户需要小量修改程序,可以通过QQ等软件直接发给对方程序,但这程序却只能在他的那一个PLC上使用,这样会方便很多,不知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讨论一下。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A:
永宏的可以

网友B:
用 断电保持寄存器  内置一个数据  一般是plc的条形码  程序里 写个判断   判断程序里的数据和plc的寄存器里的数据能不能对上 对上就能运行  对不上就不能运行

网友B:
如果是可以读取plc的条形码 那就更好了 但是好像一般的plc都不能读取条形码
keven1

网友C:
三菱FX5可以加密,CPU写入指定安全密钥后,程序才能运行!
西门子的S7-1200,程序也可以邦定CPU ID!

网友D:
这个想法可以有,估计不好实现,坐等大师出手

网友E:
这样的设备有人要吗,客户感觉被你牵着鼻子

网友F:
我学得只要PLC能接收WIFI远程控制就好,厂方只要装个无线路由就行。

网友G:
楼上的兄弟 现在远控连接PLC的模块可多了

网友H:
其实,楼主的这种想法,无非就是想客户非要依靠你不可,没有你就不行。

有这种心态的人,不会得到客户的信任的,说不好还会被列入“黑名单”!

网友I:
台达的有PLC识别码,不过我觉得这不是最佳解决方案!

楼主(2016-12-18):
    8楼兄弟,我不知您在不在做生意,我们并非一定要客户依赖自己,现在的客户都聪明的很,会自己选择怎么样自己更划算,很多的人并不愿意给你一个程序多少费用,你开发很多天的程序,给你几百块,你愿不愿意把程序直接给对方呀,并且还不一次付清,这只能学银行的实现分分期付款。这只不过是知识产权保护而已。也许您是属于那种狮子大开口,一次性要价的人。那样自然直接给对方就可以了。小公司更愿意使用这种方式合作,这样风险小。现在买车,买房的人,我看分期付款的远远大于,一次性付清的吧。
    只要自己的东西,开发的足够好,自然会有人欣赏你的,如果写的东西很垃圾,也许直接送给对方,不要钱,对方也未必需要呢。您说不是吗?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