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2AD-BD 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6-09-07):
FX1N-2AD-BD 可不可以在输入端用直流电源代替传感器来调试?就是在输入端加0-10V可变电压

网友A:
可以
这个模块精度比较低,应该是8位,也就是255,在大部分场合几乎用不上。

网友B:
可以的,只要不超过额定输入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