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请教一下,如图,这两行程序怎么转换成欧姆龙的??

网友A:
引用楼主广州、荣开于2016-09-07 14:35发表的 这两行三菱的程序机种切换的,怎么换成欧姆龙CP1H的? :
请教一下,如图,这两行程序怎么转换成欧姆龙的??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路在何方) 热心助人!

楼主:
    楼上的朋友,,还个变址呢,,,欧姆龙的怎么用的,,三菱的Z1 欧姆龙的怎么表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还个变址呢,,,欧姆龙的怎么用的,,三菱的Z1 欧姆龙的怎么表示的,

    难道没有看到D区域前面有个@

    @D200,给D200送1000,就是D1000,这是二进制间接寻址 。

    BCD码就是*D200,使用方法和二进制类似,只是赋值的BCD码 。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路在何方)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好,谢谢大家,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