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以西门子200PLC为例,演示如何搭建远程监控PLC功能
一准备工作。
1.1 在对接前我们需准备如下物品;
1) S7-200 一台(建议使用CPU226 或CPU224 有两个串口的PLC,1#port 做程序的下载和在线
监视,0#port 做Modbus-RTU从站与GM10-DTU 模块通讯)。带编程电缆
2) USB 转232 数据线一颗(如果电脑主机有串口那就可以免去此线)。
3) 河北蓝蜂科技的GM10-DTU 模块一台。以及配带的232 串口线,天线和电源适配器。
4) SIM 卡一张,有流量,大卡。
5) DP9 针公头一个。
6) 联网电脑一台(WinXP/Win7/Win8 操作系统)
7) 电工工具、导线若干。

1.2 GM10-DTU准备工作
此处参考《GM10-DTU 用户使用手册》进行操作,我们需要对GM10 连接天线、插上SIM 卡(移动/联通无欠费电话大卡)、连接12V 电源适配器、连接232 调试线到电脑串口(或USB 转232串口线)。
1.3 200PLC 准备工作。
200PLC 连接电源(注意电源是24VDC 还是220VAC),准备一颗9针串口头(如上图),用两颗导线分别焊接的3 和8 引脚(200 系统手册中有介绍,3 和8 引脚为485 通讯口)。
二,200PLC 从站创建。
1,将200PLC 经编程电脑连接到电脑上,打开Step7-MicroWin 编程软件,新建工程,在主程序中添加Modbus Slave Port0 功能块(MBUS_INIT,MBUS_SLAVE)

图2
库文件
西门子Modbus从站协议库包括两条指令:MBUS_INIT 指令和MBUS_SLAVE指令。
MBUS_SLAVE 指令用于为Modbus 主设备发出的请求服务。
MBUS_INIT 指令用于启用、初始化或禁止Modbus 从站通讯。在使用MBUS_SLAVE 指令之前,必须正确执行MBUS_INIT 指令。指令完成后立即设定“完成”位,才能继续执行下一条指令。

图3
EN:指令使能位。•Mode:模式选择,启动/停止Modbus从站通信。Mode 参数允许使用以下两个数值:1——启动,0——停止。
Address:从站地址,MODBUS 从站地址,取值1~247。
Baud:波特率,可选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Parity:奇偶校验,0=无校验;1=奇校验;2=偶校验。
Delay:延时,附加字符间延时,缺省值为0。
MaxIQ:最大I/Q 位,参与通信的最大I/O 点数,S7-200的I/O 映像区为128/128,缺省值为128。
MaxAI:最大AI 字数,参与通信的最大AI 通道数,可为16 或32。
MaxHold:设定供Modbus 地址4xxxx 使用的V 存储器中的字保持寄存器数目。
HoldStart:保持寄存器区起始地址,以&VBx 指定(间接寻址方式)。
Done:初始化完成标志,成功初始化后置1。
Error:初始化错误代码。

图4
MBUS_SLAVE 指令说明:
MBUS_SLAVE 指令被用于为Modbus 主设备发出的请求服务,并且必须在每次扫描时执行,以便允许该指令检查和回答Modbus 请求。MBUS_SLAVE 指令无输入参数,在每次扫描且EN 输入开启时执行。
EN:指令使能位。
Done:Modbus 执行通信中时置1,无MODBUS通信活动时为0。
Error:错误代码(同上表格)。
2,设置库存储区。
在“库存储区分配”对话框中输入库存储区的起始地址,注意避免该地址和程序中已经采用或准备采用的其它地址重合。上面我们将Modbus 保持寄存器区从VB1000 开始(HoldStart= VB1000),并且保持寄存器为100 个字(MaxHold=100),因保持寄存器以字(两个字节)为单位,实际上这个通信缓冲区占用了VB1000~VB1200 共200 个字节,可以点击“建议地址”跳过modbus 保持寄存区的区域,即库存储区要不在VB1000-VB1200 之内。

图5
3、编译程序,编译无误后,通过PPI 电缆将程序下载到PLC,下载完成后断电,打开程序监控查看MBUS_INIT 指令和MBUS_SLAVE 指令的“Error”引脚输出是否为正常(0 位正常,其他数值为故障,
请参看上面的故障列表)。
四,GM10-DTU 模块设置。
4.1 连接S7-200PLC 和GM10
注意:通过上面的工作,我们已经成功创建S7-200 的MODBUS 从站,此时我们将PLC prot0 串口的3 引脚连接GM10 模块的“485A”端子,8 引脚连接GM10 模块的“485B”端子。
4.2 配置GM10-DTU
通过GM10 随机配带的串口线一端连接GM10 端子(TXD TXD SGND),另一端连接电脑的COM 口,如果电脑没有COM 口可使USB转232 线转接。
在对模块进行配置时,具体操作请参照《DTU 配置软件使用手册》,DTU配置软件设置数据采集通道参数和调试连接功能
图12
五,EMCP 平台设置。
用管理员账号登录EMCP 平台,对EMCP 云平台进行设置。具体操作参照《EMCP物联网云平台用户手册V2.0》
5.1 新建数据规则
进入后台,首先显示的是设备管理,我们首先要创建一个数据规则。
图14

图15
5.2 新建设备
新建“设备”, 选择菜单“设备管理”-> “新增”新建一个设备

图16
六,实验效果。
打开Step7-MicroWin 编程软件的“程序状态监控”和“状态表监控”,S7-200PLC在线监视实况如下图。

图17

图18、
用户登录EMCP 平台,点击S7-200PLC 设备的“进入设备”。显示如下

图19

图20

图21
在手机(安卓)安装《云联物通》手机APP,凭用户名和密码登录,进入设备列表后点击S7-200PLC设备。
图22

图23
  • 下载积分:+5(liukongwen)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tathui)
  • 下载积分:+5(sun3751)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xiao888)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zhangzhitao)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A:
    估计此贴又要被删除!!!
    在我心目中这样的使用成本过高!!GM10-DTU 模块一台,SIM 卡一张,有流量,大卡。即便是流量包年,估计费用至少在500块以上,
    在我心目中理想的方案是:手机通过4G无线信号链接WI-FI 路由器。然后WI-FI 路由器链接PLC,就这么简单,费用也节省!
  • 下载积分:+1(namae) 说的对,为什么不使用WI ..
  •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供应二手拆机PLC 、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调压调功模块、接线端子等等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还好吧,但这个也差不多要过时了,现在采用3.4G无线路由器的网关,数据上传到云端,直接解析西门子200 PPI协议,不需要转换成modbus rtu从站数据,其实这个用今年十月份出来的新版smart做更有优势,直接以太网协议,支持modbus TCP,大数据网络物联有求必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好吧,但这个也差不多要过时了,现在采用3.4G无线路由器的网关,数据上传到云端,直接解析西门子200 PPI协议,不需要转换成modbus rtu从站数据,其实这个用今年十月份出来的新版smart做更有优势,直接以太网协议,支持modbus TCP,大数据网络物联有求必应

    十月份出新版200smar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十月份出新版200smart?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网友D:
    路过的蹭分~~~~~~~~~~~~~~~~~~~~飘过

网友E:
这个因该是过渡时期所使用的方式,比较可行的有可能是6F老大所说的,

不过要看各家PLC厂家对未来的眼光能放多远噜

网友F:
这方式前几年来说还是不错的,但现在已经过时。现在很多公司都出更加方便产品出来了。

网友G(2016-10-29):
GSM有GSM的好处,wiFi有WiFi的优势,彼此取代不了的!

网友H(2017-02-09):
楼主这个还要走MODBUS 协议比较麻烦,平台监控看起来不灵活。前面的DTU 数据量大的时候,干扰多的情况就不知道能不能稳定咯。
{巨控PLC专用无线通讯模块主要功能}
1. 短信报警功能,设备出现故障时,可以发出报警短信,也可设置拨打电话通知,真正可靠保障设备安全,实现无人值守,只需在模块中做非常简单的设置,PLC中无需编写任何程序,也无需重新下载PLC程序。

2.通过手机或者电脑访问web网页,直接监控PLC变量状态,实现通过互联网控制PLC。

3.组态软件和PLC之间的远程无线监控,可以通过组态软件远程监控到多台PLC或者支持modbus通讯的仪表等设备,通过GPRS网络,可以实现远距离集中监控。

4.远程下载和监控PLC程序,当设备有故障时,只要你的电脑连上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访问你的PLC,修改程序,监控程序维护设备。
5.多台PLC之间的短距离无线通讯,如果多台PLC位于同一厂区,可以实现短距离的无线通讯。

6.多台PLC之间的远程无线通讯,譬如实现位于上海和广州两个地方的PLC之间数据交换传输,可以是同一厂家的PLC,也可以是不同厂家之间PLC。

支持的协议和PLC类型:
★MODBUS主机协议,支持各种国产PLC.                           ★ MODBUS从机协议,可连接威伦,西门子等触摸屏.
★ PPI协议支持西门子S7-200 PLC。                                   ★MPI协议支持西门子S7-300,S7-400 PLC的通讯.
★三菱FXPLC协议,支持FX系列全部型号.                           ★ 三菱Q系列PLC协议.支持三菱Q系列PLC全部型号
★欧姆龙HOSTLINK协议,支持欧姆龙全系列PLC。         ★ 台达PLC通讯协议,可支持台达全系列PLC。
Q552020320

网友I:
高人一筹……
隔行如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