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7):
目前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增量式旋转编码器在进行长度测量时存在测量误差(机械惯性、干扰、信号传输等诸多问题引起),编码器等硬件因素是不能改变的,现思考能不能通过程序进行误差修正,比方说修改单脉冲长度,因个人思维的局限性,特开此贴和诸神讨论!本人现有一个程序可修正误差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希望从事涉及编码器测量这一工作的大神来此贴指导讨论!

楼主:
原来接触过一个程序通过修正单脉冲长度,修正了测量误差,修正一次以后不用修正,不知道是怎么做到了,有神知道了解吗

网友A:
你把知道引起问题的情况解决不就行了。

网友B:
3楼说的对,找到误差原因才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如果不清楚,那也要看误差稳定不,比如多走几次固定长度看看差多少,如果每次差的都差不多,那么在程序里补偿就好。比如每1 mm补偿几个脉冲之类。
  • 下载积分:+1(zyzdh_no1) 热心助人!
    小侯

网友C:
    一般旋轉增量編碼器脈波寬度跟你速度有關係
    180RPM 跟1800RPM的轉速下寬度是不一樣的

    你要高精度
    那就是選用解析度高
    減少每個誤差脈波所佔的比例

    干擾大可考慮LA、LAR、LB、LBR差動輸出

    或是選用絕對位置型的
    不然就是改用其他方式來做定位或是測量的方式

    要考慮到機械因素、電氣因素....等除非是專門針對一台來做調整
    要不然不太可能做到透過程序修正

网友D:
    引用楼主zyzdh_no1于2016-09-07 17:37发表的 讨论旋转编码器的测量误差如何通过程序进行修正。 :
    目前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增量式旋转编码器在进行长度测量时存在测量误差(机械惯性、干扰、信号传输等诸多问题引起),编码器等硬件因素是不能改变的,现思考能不能通过程序进行误差修正,比方说修改单脉冲长度,因个人思维的局限性,特开此贴和诸神讨论!本人现有一个程序可修正误差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希望从事涉及编码器测量这一工作的大神来此贴指导讨论!

    要消除这些误差就必须用全闭环设计,这些随机误差不可能靠修正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