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QJ71C24N-R4与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6-09-07):
各位,我用qj71c24-r4与台达变频器做485通信,自己写通信协议,目前已经能读取变频器的频率,通过读取缓冲存储器把频率值存到数据寄存器里,但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就是每次改变了频率值,再触发指令去读,数据不变,保持上次的值,只有通过打开串行通信模块线路跟踪功能来跟踪时,缓充存储器和数据寄存器的值才会变,只要关掉跟踪,改变频率值就不能读取最新的,CPU与模块没有任何错误信息,信号全都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报文不对,或者是没有结束符。

楼主:
监控时发送的和接收的都对,也有结束符CRLF

网友B:
可以用QJ71MB91 这个要比你哪个简单很多!程序只要一两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