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

楼主(2016-09-08):
4~20mA输入控制三菱变频器,问题是变频器频率偶尔不受控制,会跑到120HZ最大值,且每次持续时间不定。
问问什么情况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A:
变频器限制最大频率
找出频率偏差原因.

网友B:
信号线是屏蔽线吗?
永无止境 !@#$%^&*

楼主:
就是不知道偏差原因啊!
信号线是屏蔽线

网友C:
1楼说的对,先确认变频器最大频率,这样就可以限制变频器输出的最高频率了。
至于干扰,只能采用屏蔽线,加合格的接地系统解决。

网友D:
一种是按照一楼说的,第二种你在PLC写一条指令,把你模拟量的最大值实时保存下来,看看是不是PLC这段出现问题!
QQ:569456723

楼主:
电流信号指接接进变频器。
谢谢大家,我先检查屏蔽线接地。

网友E:
4~20mA輸出控制器,穩定度有問題?

网友F:
干扰问题

网友G:
1、限制最大频率为50HZ
2、模拟信号干扰,(请务与动力线、马达线放在同一线槽内)
3、信号线不好太远了(太远衰减太大)

楼主:
谢谢大家!
由于调试原因回复晚了,抱歉!
查明原因:屏蔽线接地做的太好了,两头都做了接地。我这边做了接地,给我模拟量信号的厂商也做了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