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8):
请问西门子PLC

S7-300起,有特殊标志继电器吗?

小弟之前一直使用的是三菱PLC,对西门子的很不熟悉,还请赐教。

如有,请提供特殊标志继电器的清单(包括各继电器的编号和对应的功能)

网友A:
300仅提供对于时钟脉冲的类似特殊标志位的功能,之所以称作类似,是因为这个在CPU属性中指定字节地址,而不是固定的。

其他类似的特殊标志位需要自行编程。

Good Luck~

网友B:
主要就是M区   不同的CPU  M区范围不同,大多都有几KB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