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8):
我自己感觉很没必要的,厂里这样要求,只有做了。有几排日光灯装在一起,对应的一个日光灯有一个指示灯。如果一盏灯不亮的话,对应的指示灯亮或不亮。我只想到了用欠流继电器来做,一盏灯串一个欠流继电器。请教大家还有没什么好的方案呢?

网友A:
直接并联指示灯不行吗?要不,搞上档次点,弄个plc控制?
  • 下载积分:+1(dudu) 真诚感谢!

网友B:
    引用楼主dudu于2016-09-08 11:17发表的 日光灯照明外加指示灯提示 :
    我自己感觉很没必要的,厂里这样要求,只有做了。有几排日光灯装在一起,对应的一个日光灯有一个指示灯。如果一盏灯不亮的话,对应的指示灯亮或不亮。我只想到了用欠流继电器来做,一盏灯串一个欠流继电器。请教大家还有没什么好的方案呢?

    就這個方案好。外加電控箱、蜂鳴器.......。

    看到價錢,應該就不做了。
  • 下载积分:+5(dudu) 真诚感谢!

网友C:
    可以串联分流电阻取信号直接驱动发光2极管
  • 下载积分:+5(dudu)

网友D:
    对照明有严格要求吗?这样做意义何在?
  • 下载积分:+5(dudu)

网友E:
    直接并联一个指示,应该可以吧
  • 下载积分:+5(dudu)
  • 为了我们能够继续有饭吃,一起努力的去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照明有严格要求吗?这样做意义何在?

    没有什么意义,我是不建议他这么做的

网友F:
    首先要区分日光灯状态:1.有电灯管坏2.灯管好镇流器损坏导致灯不亮3.供电异常灯不亮。所以你这个系统最好是以检测正常工作电流为准,每个灯供电线路上套个电流互感器(如果电流小人多绕几匝),用二次线路汇总后用N个数字电流表显示电流来判断是否异常。不过这个方案性价比不高,没有太大意义。
    这个是没什么意义的,对于密封起来的紫外杀菌设备,还有点用,用的是紫外灯管,密封在不锈钢壳体中,做水处理用。外面有这样的设备,有机会的话看下别人怎么做的,好像对应的有指示灯。
  • 下载积分:+5(dudu) 真诚感谢!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G:
    笨办法有一个,在每个光管附件装个光敏电阻,自己懂就自己搞,不懂淘宝上有模块买。
  • 下载积分:+5(dudu)

网友H:
    光敏估计是最便宜的搞法了,,,
  • 下载积分:+5(dudu)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网友I:
    光敏二极管,灯亮 就指示灯不亮,灯不亮就指示灯亮起。
  • 下载积分:+5(du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