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8):
请问怎么解决国产FX1N工控板通讯连接成功,传输时出现无法通讯的问题。已经换线试过了 ,还是这样

楼主:
有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下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用BD板通信试试,或拆机看看是不是通信口有文章
和电脑系统有没有关系?

网友B:
看看通信线与通信口是否被修改。

网友C:
板有问题

网友D:
你试着把通讯速率降至最低试试
9.6KBS是最低的吗?改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BD板通信试试,或拆机看看是不是通信口有文章

谢谢你的回复,刚看了通讯口,应该没动过,BD板暂时手里没

网友B:
你用的是读三菱FX PLC的通信线吗?
怎么看板子上的通信端口上标准示的是RS232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读三菱FX PLC的通信线吗?
怎么看板子上的通信端口上标准示的是RS232呀!

是的,用的是RS232, USB转COM,转8针圆孔,通讯成功,在传输的时候出现无法连接

网友E:
山寨的,OK修改一下寄存器即可。不是正在三菱
大师,怎么修改寄存器啊?我换了W7 W10 WINXP系统,换线,换工控板,还是这个问题,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寨的,OK修改一下寄存器即可。不是正在三菱

大师,怎么修改?

楼主:
哪位高人指点下啊,谢谢了,我试了2个待换电容器的工控板,后来换了个正常使用的工控板,问题都一样,XP WIN7 WIN10系统都还了,也换了GX WORKS 2 和GX developer,还是不行,通讯测试OK, 读取程序时就出现无法通讯,

网友F:
你是要读取程序还是下载程序,如果是读别人的程序,是不是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要读取程序还是下载程序,如果是读别人的程序,是不是加密了!

读别人的程序,关键字破解显示12345678,因为这个工控板断电时间久了,要换拉法电容器,换完要重新写进去,今天我拿到当初做设备的厂家,帮我换电容器,重新写进去了,他说只能写,不能读,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G:
有些板子就是这样,做的不够好,写入可以,读取不行,我以前用的板子也不能读取。
引用 楼主:
哪位高人指点下啊,谢谢了,我试了2个待换电容器的工控板,后来换了个正常使用的工控板,问题都一样,XP WIN7 WIN10系统都还了,也换了GX WORKS 2 和GX developer,还是不行,通讯测试OK, 读取程序时就出现无法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板子就是这样,做的不够好,写入可以,读取不行,我以前用的板子也不能读取。

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