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8):
最近做个小项目,需要在HMI上设置设备的电流值,HMI上有百分比显示0%~100%,HMI上做两个按键,电流加和电流减,按一下对应的百分比就加1和减1;
PLC实际的输出是8个输出点来控制设备的,例如:0%转换成二进制就是:00000000,对应Y1~Y8全是OFF;100%转换成二进制就是:11111111,对应Y1~Y8全是ON;也就是,如果用D0表示电流值,0%~100%的电流用十进制就是0~255。
现在怎样才能用实现,在HMI上调整显示电流的百分比,对应的PLC的Y1~Y7就输出呢?大家给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A:
MOV D0 K2Y0,三菱的PLC
  • 下载积分:+1(yinyueren) 真诚感谢!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楼主:
    谢谢你 已经调试成功了

楼主:
    显示的百分比和实际的输出怎么转换呢?
    huiyang

网友B:
    电流是模拟量,你PLC输出是开关量,如何转换过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是模拟量,你PLC输出是开关量,如何转换过去?
    想要读取模拟量,肯定要加模拟量模块了啊
    huiyan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是模拟量,你PLC输出是开关量,如何转换过去?
    想要读取模拟量,肯定要加模拟量模块了啊

    看楼主说的什么意思?在说这里是输出还是输入?

楼主:
    谢谢大家!
    是这样的:电流的大小就是用PLC开关量输出控制的,一共八根线。0000 0000到1111 1111来表示,这个按照一楼的思路已经实现了。对应电流是在触摸屏上用百分比显示的,0%~100%,这个还没有实现,我想在屏幕上用十进制0到255来表示,功能是可以实现,就是显示不直观,别人要求用百分比显示,唉~

网友D:
    百分比实现的话把结果除以25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分比实现的话把结果除以255试试。

    不是这样的

网友E:
    电流当前值*100/255

网友F:
    百分号单独放在D0后面,不参与运算,将设定值D0*2.55放到D1里面,用D1控制Y0-Y7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分号单独放在D0后面,不参与运算,将设定值D0*2.55放到D1里面,用D1控制Y0-Y7就可以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FX3S系列PLC好像很多指令都不支持

网友G:
不需要在PLC里面运算,在触摸屏做比例显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需要在PLC里面运算,在触摸屏做比例显示就行了,

还有这个功能呀?在哪里设置亲?

楼主:
13楼 你好!我是用的三菱的屏,在哪里设置呀?谢谢!

网友G:
三菱的屏没用过哦,欧姆龙的,维纶的是可以的,但是你先的把D0转化为浮点数。加我用户名QQ

网友H:
不知道你用的屏里面用没有宏指令,用宏指令可以很轻松的实现

网友I:
都是人才,这种思路不容易想到!

楼主:
已经完美解决了 这个问题

楼主:
解决方法

网友J(2016-10-23):
都是大神啊

网友K:
三菱触摸屏里面有半圆指针等等画面来显示电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