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称重传感器怎样得到数值?

楼主(2016-09-08):
新手,三菱FX3G的PLC,3GA2AD-BD的扩展块。上限30KG的称重传感器,测150N左右力值,怎样在人机界面面上显示数值。新手求解,哪位大神提点下啊!!!

网友A:
用信号转换放大器转换采集的信号,进入PLC,触摸屏直接读取数据就行了。

网友B:
三菱应该有自己的称重模块吧

QQ:1121930977

网友C:
1,称重传感器-------信号转换模块------三菱AD转换
2,称重传感器-------三菱称重专用模块
这两种方法都行。

网友D:
首先你要知道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模拟量的还是通讯,然后根据相应的模块让传感器与PLC相连,读取PLC的寄存器就可以在屏上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E:
1、首先要使用1个信号变送器,(将称重传器的信号经过变送器转换成4-20ma 或0-10V的信号。
2、再将4-20ma 或0-10V的信号通过AD转换模块,PLC读取数值。

网友F:
称重传感器输出信号极小,,一般要用专用称重模块来变松信号,,而且有些称重是有两个以上的传感器的,,

网友G:
用能够输出模拟信号的变送器,然后用AD模块读进去,这样程序好搞一些。用通讯模块稍微比AD模块麻烦那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