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奥圣变频器怎么设置输出电压100V

楼主(2016-09-09):
杭州奥圣变频器怎么设置输出电压100V
电压 电流保持稳定不变
需要调节那几组数值
求大神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220v电压的变频器,用万用表量变频器的输出端,调整频率,大约在20-25HZ的样子。380V一样的操作。频率这项参数就可以了,直接面板给定
电机是100V
恒转频率5HZ
这个怎么整
变频器是380V
谢谢大师!!!!

网友A:
100V什么电机?
纺织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