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9):
我手头有一个台达的变频器,型号是VFD007M43B,现在我想把它用在日本的电机上,电机是0.4KW3P200V的。电机的工作电压不符和变频器,我看到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上有输出最高电压P05可以修改,不知把这项参数改成200V后,可以接上面的电机正常工作吗。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没有问题

QQ:1121930977

楼主:
谢谢。除了要设置P05的参数,还需要修改其他的参数吗

楼主:
修改参数后,已使用了1个多小时,输出电流1.1a,电压165v频率大概在40多hz,还可以,准备运行4小时看情况

楼主:
还是上面的问题,我把三菱和台达的变频器都设置好,都能正常使用,我把欧姆龙3g3mz-a4004的变频器n1.02由原来的380改成200.通电调试,原来380v的电机输出200v50hz0.8a一切正常,但接入日本的三相200v的电机,一启动电流就在3.8-4a左右,且变频器马上过流保护。此电机接在台达的变频器上电流只有1.1a左右,应该是正常的,为什么接到欧姆龙的变频器上就不能正常工作呢,是参数设置的不对还是其他什么问题,请了解欧姆龙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多学习变频器的 用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上面的问题,我把三菱和台达的变频器都设置好,都能正常使用,我把欧姆龙3g3mz-a4004的变频器n1.02由原来的380改成200.通电调试,原来380v的电机输出200v50hz0.8a一切正常,但接入日本的三相200v的电机,一启动电流就在3.8-4a左右,且变频器马上过流保护。此电机接在台达的变频器上电流只有1.1a左右,应该是正常的,为什么接到欧姆龙的变频器上就不能正常工作呢,是参数设置的不对还是其他什么问题,请了解欧姆龙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每家變頻器設定不一樣,嘔姆龍的n7相關參數要設定試試看

楼主:
n7参数看过的。找不到原因。现在还在想办法

网友D:
楼主说了这么多,能把电机铭牌贴个图大家看看吗?电机额定电流?接法?

楼主:
描述:日本电机的铭牌
这是日本电机的铭牌,三相200v,铭牌上的额定电流在2a以上,但实际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日本电机的铭牌,三相200v,铭牌上的额定电流在2a以上,但实际没有

这个电机什么接法?楼主把压频比调到220/50电机能正常运转?

楼主:
电机的接法与这没关系,是三角星接法,但我不想改接法,就用变频器带动,为什么别的牌子的好用,就欧姆龙的不能用呢。我的电压都设的200V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