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东方伺服器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2016-09-09):
[upload=2] [upload=3] 不知道这伺服器的数据线哪里可以吗购买?在淘宝上问了许多家都没有数据线卖,各位大神有的话可以私聊。用过的朋友告知线的型号,谢谢。我用力特的线读不了。

楼主:
东方的都不用吗?这贴沉了好久了。

网友A:
9针串口通讯,三根TXD,RXD,GND,网上找不到针脚定义。自己拆开看一下,232通讯芯片都比较好找,网上找这个芯片的Datasheet就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查找一下对应针脚就可以。资料不全只能这样。
力特的线引出三根,2,3,5,5脚为GND.GND接GND,其它两根调换测试就可以。
下载积分:+3(路在何方) 热心助人!

楼主:
这个伺服器坏了几个,寄到东方华南总部维修,得到的回复是无法修复,前天自己跑了趟电子城,买了些原件回来,昨天修复三台,试机一切正常。东方真黑,想要我们升级整套滑台。

网友B:
这个牌子的伺服没用过 学习一下

网友C:
上海有欧立恩拓电机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几乎所有的东西要化钱的。我找找看能否找到软件?

楼主:
软件我有,就是没有线

网友C:
软件有2中,线也有两种。线内部有元件不是简单的接线,我测过线两端不能直通,所以内部有线路元件。看来你需要购买线了

网友D:
看看说明书是不是三菱那种485接口

网友E:
东方的伺服用的比较少

网友C:
好在软件找到了第一种,留在这里比留在我这里还好找。且也有可能有需要的。如有侵犯什么一类的东东请说明,即可就删。只作学习用,其它用途后果自负,没办法日本人的东西都讲究个权利。
下载积分:+3(bin1016)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