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请问一下各位老师,有关三菱L系列的PLC的伺服问题。

楼主(2016-09-09):
最近用三菱l系列的PLC,关于伺服的。有看过别人的做法是直接使用内置的功能做的。我看了下,设置PLC参数后就没什么东西了。有这么一条指令IPDSTRT1 D600,然后把触摸屏的脉冲频率,脉冲值之类的传送至D601,D604,D606等寄存器去了。也没见把这些寄存器的值发送至Y4,Y6.这个是不是已经定义好了的?脉冲量和频率怎么发出去的不知道。有些参数不知道有没有设置漏了。

网友A:
程序看一下你的设置 我之前就是设置问题,

楼主:
谢谢你,已经解决了,原因是ipdstrt指令一直接通导致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