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伺服MINAS A参数初始化如何操作?

楼主(2016-09-09):
手头有几台该型号的驱动器,想把参数恢复至出厂设置,不知道这样操作,翻看使用手册没发现有参数初始化的操作方法。还请指点!谢谢!

abcde12345

网友A:
有的,
好像是ACF-> INI然后就初始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
好像是ACF-> INI然后就初始化了
能说一下具体操作吗??谢谢!

网友B:
说明书上很详细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软件PANATERM ver.6.0,读取出厂设定,写入伺服即可。
我是这么操作的,不知道参数怎么搞。。。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网友D:
用PANATERM是最方便的,伺服驱动器面板操作可参考下面图片
下载积分:+5(跑步向钱) 真诚感谢!

网友E:
连上电脑一按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一下这样的通讯线连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