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使用台达B2系列伺服,出现了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6-09-09):
通电后设备可以正常运作,伺服电机也能走动无异常,伺服驱动器也没有显示报警代码,但是伺服异警的信号会一直有输出。现在只能先把接到PLC的伺服异警信号线拆掉,但是怕后面万一伺服真有报警了,PLC会不能作出反应。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楼主:
今天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无论是按上升下降,伺服电机都只是下降,观察PLC确认脉冲位置符号是有输出的,然后关机再开机就没问题了

网友A:
P2-18定义常开 常闭定义错了 或者自己把程序里面报警输出改下吧

网友A:
一般来说都用的27 28脚 也就是DO5 初始定义值应该是007 定义是常闭 如果用常开就是107 参数是P2-22

网友B:
npn接线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复议3楼,我也用过B2的伺服,出现过和你一样的状况,后来打电话问了台达的客服,是参数没设对,就是三楼所解释的那样

网友D:
貌似伺服报警默认都是常闭信号!

网友E: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