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9):
描述:示意图
在1-8#工位上,随意放入4个工件,按下运行按钮,机械手依次抓取4个工件运输至其他指定位置。这样的控制要求,该用什么样的思路编写程序,有功能指令可以快捷实现吗?
注明:3U PLC,丝杠滑台用步进电机控制,每个工位有对应的感应器。谢各位指点了

网友A:
哇。这个,好像难度比较大喔。这种看别人一般是用视觉辅助控制
现在也是一筹莫展,没有什么头绪,是不是用位移指令可以实现呢?

网友B:
依次判断,哪个工位有料,就去哪个工位取
QQ:6395435

网友C:
不知道用先入先出指令能不能实现你的要求,8个工位的坐标是固定的,每个工位对应有一个传感器,那有工件的工位就知道了4个工件的伺服坐标,然后好办了。
有看过先进先出的指令,但不太明白其用法,请指点一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8个位置坐标固定吗?每个位置是不是有检测有无得感应器?如果2个都有就好办了,用数据检索指令比较方便。
每个工位都有一个感应器,坐标也是固定的,如果4个工件取走一个,又加入一个新工件,用数据检索指令还可以吗?不太明白,还请指教

网友E:
这个应该不难吧,8个点的位置坐标预先肯定设定好的,哪个位置没有产品的把那个点的坐标直接屏闭掉,执行下一个坐标就行了啊,可以用3U里面的表格定位设置,把8个工位的坐标放进去,然后直接调用
坐标点是预先设置好的,比如说现在5、2、7、4工位有料,我怎么样能先取5#的料,然后依次取其他三个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小侯

网友F:
運行按鈕後由1~8檢測有料無料,有料執行抓取
例如
STL S0
ld x0  //運行
SET S1 //執行工位1判定

STL S1
LD X1//工位1判定
SET S10 //抓取工位1
LDI X1
SET S2 //工位2判定

以這樣方式編寫

网友G:
首先,因为位置是固定的,先设好每个点位的坐标,通过传感器判断有无物料,再程序里面设置点位优先取料顺序。 有8个点位的话你可以做个FB运动程序,每次调用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不难吧,8个点的位置坐标预先肯定设定好的,哪个位置没有产品的把那个点的坐标直接屏闭掉,执行下一个坐标就行了啊,可以用3U里面的表格定位设置,把8个工位的坐标放进去,然后直接调用

坐标点是预先设置好的,比如说现在5、2、7、4工位有料,我怎么样能先取5#的料,然后依次取其他三个

你把取料顺序设定为1,5,2,6,3,7,4,8  这样的顺序,就可以啊,这样是距离是最短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C:
所谓先入先出就是先存储的数据先读取,后存储的数据后读取,可以理解为,8个工位谁先有工件放入就先读取该工位的信息。并且可以同时存储多个数据不被干扰。你先读取数据信息,然后移动取料,取料完成后再读取数据,再取料,后面又有新的工件放入会自动存储,并且按先后顺序排列。你只需读取一个运送一个,再读取一个再运送一个,就好象银行排队存钱一样。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放入一个料,按一下入库信号。放四个工件,需要按四次入库信号。还是说,四个工件都放好位置,按一次入库信号就可以??请指教,谢谢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顶9楼观点

网友C:
不需要人为按入库信号,你工件下面的感应开关感应到就自动存储信息。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