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中不同CPU中的数据转换

楼主(2016-09-09):
不知有没有大神知道在wincc中对不同链接的CPU数据间进行相互调用

楼主:
没有哪位大神有这块的研究呀?

网友A:
好象是不能啊

楼主:
但是听说可以用VB编程赋值

网友B(2016-11-11):
系统不大,我倒是通讯到一个PLC中,然后再由一个PLC传给WINC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