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关于s7-200 samrt与8位绝对值编码器的应用

楼主(2016-09-10):
最近要改一台设备,设备上用的施耐德的PLC与8位绝对值编码器直接连接,8位直接接入PLC8个输入点最后信号转换为360度角度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我们可以看见轴的实际位置在哪。我看他们好像引入了电子凸轮。我不知道smart能不能做出来,我用PLC和编码器连接了,读了下数值,用异或把格雷码转换位自然二进制码,转动编码器可看见的码不是连续的,接下来就不知道这些码怎么和一个连续的变换的360度角度怎么转换对应了。昨天看见一篇文章说查表我用的表看了下对应查的值是离散的,还请各位大神们指导下,先感谢了。有没有先关的程序学习下,s7-200的也可以。邮箱:
he5559@163.com
,QQ:362552778

网友A:
程序问题,格雷码算法不对。

楼主:
网上都说是异或算法

网友A:
网上有具体程序的,你搜搜

网友B:
我12位的都用的好好的,照着S7200的库自己在smart里写个库就好了
我今天看了,可能是那个8位绝对值编码器是并行推挽输出的是低电平,那个编码器厂家也没找到。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分享下,我们也好学习学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找到原因了,主要是smartPLC的输入的电位和编码器的不一样造成的。这个编码器是并行输出的是地电位的,今天才问了厂家的。后边把PLC的公共端改为+24v就OK了。但转换后还是有个小问题,感觉256的精度里边有规律的跳间隔,比如格雷码转码后 1 2 5 6 9 10 13 1417 18 21 24等等一直到254后又跳到1.我想可能是精度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