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快速正反转

楼主(2016-09-10):
一个机器要求步进电机快速正反转,plc续电器输出估计达不到,大大们,晶体管可以吗,控制步进驱动器正转端口

网友A:
脉冲输出 本来就是用晶体管 用继电器的 你的继电器能用多久

楼主:
我 说的是控制正反转哪个使能端
,用晶体管行不行

网友B:
我告诉你,晶体管的可以。

网友C:
那个是脱机信号,不得电时,电机有力矩,得电时无力矩,用继电器控制无问题

网友D:
频率要求有多高,建议最好使用闭环步进,响应各方面都较普通步进电机上升很多。

网友E:
只控制步进电机不复杂的动作,用个步进电机控制器就可以了。也可以编程,价格就百十块的。

网友F:
你的正反转有多快,晶体管的工作频率够不够。

楼主:
一秒钟吧

网友G(2022-02-18):
正转= Y1
反转= Y2
|X2|---------------[SET Y1]
|X2|---------------[RST Y2]
|X3|---------------[SET Y2]
|X3|---------------[RST Y1]

网友H:
不是Y0发脉冲,Y2控制转向吗?

网友I:
看你控制方式了,如果是正反转都是通过脉冲的就需要晶体管,如果只是脉冲+方向的则只需要一个晶体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