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伺服MINAS A通讯线自制问题!

楼主(2016-09-10):
请教一下此伺服驱动器通讯口脚位排列号。
还有用此RS-232此通讯接线有没有问题! 还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是哪个系列?什么型号?

楼主:
伺服驱动器型号为:MSDA023A1A谢谢!!

网友B:
图上面标的很清楚,按照那上面焊接就可以。我以前也焊过一根,现在不知道扔那里去了。现在都用A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