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触摸屏上显示的时间请教

楼主(2016-09-10):
在触摸屏上放置了一个时间显示,可是程序下载到触摸屏后,这个时间并不是和当前下载进入的时间保持一致,怎么设置才能保证时间显示是正确的呢?希望指教

网友A:
进入屏的系统设置里面修改

楼主:
不能让屏在下载的时候自动更新为电脑的时间吗?

网友B:
在GOT设置里设置一下时间校准,下载完后在PLC里“在线--时钟设置”设为当前时间,重启一下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