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卡显示Query did not return expected dive number

楼主(2016-09-11):
用普通读卡器在电脑上用读卡软件读显示Query did not return expected dive number,请问有知道为什么吗?多谢

网友A:
1,读卡器故障,
2,MMC卡挂了。

楼主:
的确是读卡器的问题,已解决,多谢了

网友B(2017-03-16):
楼上的是怎么解决的!我电脑读卡器没问题啊?为什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