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Q系列数据换算

楼主(2016-09-11):
请问:三菱Q系列PLC怎样做数据换算?根据指定的线性函数,将无符号二进制数据转换为无符号BCD码,例:要转换从1-5VDC的模拟量信号,转换为BCD码数据。

网友A:
都用这么高档的PLC,这样简单问题都不看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