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这个步进驱动器如何接线?

楼主(2016-09-12):
西门子200的PLC Q0.0默认高速脉冲输出的是高电平,如何和这个步进放大器进行连接购成回路呢,好像步进放大器只能接受低电平信号。师傅们能不能告诉我应该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A:
这个应当加光耦隔离,输入信号要转换一下

QQ:1121930977

网友B:
看来要高低电平转化一下了

网友C:
换个型号的驱动器了!!不要选带公共端驱动器选独立的那种!!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串电阻喽

网友E:
串电阻是常用的方法,每路串一只2K2 1/2W电阻即可

网友F:
加个电平反相器

楼主:
这个驱动器只能接受NPN的信号只能接受负信号,而西门子的PLC输出是PNP的输出是正,串电阻可以把这个正变为负吗?

网友G:
PLC输出是高电平,那就把驱动器公用端接0V。

楼主:
问题是这个驱动器的公共端只能接正。脉冲和方向只能接受负信号,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把高速脉冲输出的正变为负

网友H:
加限流电阻比较简单! 这种做法很常见的!我用过多次

网友I:
一般驱动器,公共端没有并接在一起的呀!

网友J:
接光耦隔离板,PC817的频率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响应你的脉冲频率,最好是选高速的,淘宝很多的,买回来自己焊到万能板上用,或者去淘现成的,我这个样搞过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