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停电保持功能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9-12):
假定程序中有两段程序,一段是设备初始化程序,一段是正常运行时的程序(此后一直循环),现目前如果在正常运行时的程序中使用停电保持继电器,当切断电源时,当再次通电时,程序是直接从停电保持处开始运行,跳过初始化程序,一直循环 ,可以这样理解吗?麻烦大神看看,谢谢

网友A:
看程式設計。
一般都會將--->先將设备初始化。
而不會跳过初始化程序,直接从停电保持处开始运行。

网友B:
如果有初始化程序,最好在断电源后,再次通电时,执行一次初始化程序
程序中的应当叫断电保持继电器,而不是停电保持继电器,二者使用区别的

QQ:1121930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