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请教!

楼主(2016-09-12):
这是哪个厂家的伺服驱动,和普通变频器一样的外观。铭牌标签没有了。 交流异步伺服驱动。

网友A:
一点多没看出来这个是伺服驱动器!!看样子又是山寨的东西!

网友B:
简单伺服驱动器,走位精确度不高

网友C:
应该不是伺服驱动器吧 上面都有HZ 我觉得更像变频器

网友D:
是变频器的可能性大,看看接线端子照片就知道了。

网友E:
绝对是一台变频器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F:
绝对是变频器。加了编码器模块,可以定位。楼主以为是伺服。

网友G:
楼主,你确定不是变频器吗?

楼主:
弯箍机用的。对精度要求很低。绿色线是电机编码器的线。控制方式为PLC脉冲驱动。

网友H:
没看出来,这个难道不是变频器?

网友I:
看着像安川的转矩变频器,可能会在电机后面加一个编码器反馈,所以楼主错认为是伺服控制器

网友J:
普传的变频器

网友K:
楼主,这是3.7KW变频器吧?

网友L:
变频器是可以接收脉冲控制的!!
不信你可以看很多牌子的说明书

网友M:
看起来像变频器
一分学习,三分实践。

网友N:
日本春日牌变频器。

网友O:
是变频器

网友P:
变频器来的。

网友Q:
指定是变频器,啥牌子是真看不出来

网友R:
变频器也可以接编码器信号反馈来控制的

楼主:
再上个象变频器的驱动。

网友S:
就是变频器吧

网友T:
变频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U:
这就是深圳产的变频器,我都用过好几台

网友V:
发帖人是生产设备的吧。 还是请个搞电气的维修,自己别瞎搞

网友W:
不见得,我用过一个台湾牧笛科技的,和这个很像,颜色是白的

网友X:
你这个不是变频器?

网友Y:
是变频器确信无疑

网友Z:
伺服和变频不分

网友AA:
应该是变频器吧 有些变频器是可以控制伺服电机的